伟创变频器在造纸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0-05-13):
www.gk600.com

一、概述
我国造纸机分部传动设备,以前采用多直流调速方式,由于存在滑环和炭刷的磨损,造成可靠性和精度不高,从而导致纸机的机械落后,最高车速也只有200m/min左右,很难同国外的1000m/min的高速纸机相比。造纸是一个连续生产的过程,因此生产线的连续和有序控制成为了制约成品纸质量和产量的瓶颈。直流调速系统在纸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直流电机存在维护难、抗环境能力差,主要表现如下:
(1)整流子磨损严重, 烧毁整流子的故障, 导致停机时间长;
(2) 直流电机维修困难多, 要求高, 修理费用也高;
(3) 测速发电机易磨损,造成传动系统精度低;
(4) 直流调速控制系统复杂, 调试困难, 一般技工很难调出好的机器;

二、改造方案
要达到理想的改造效果,必要满足以下条件:
(1)、 各分部传动点之间能保持固定的传动比,使各传动点上线速度保持一致。便于设备提速、减速,避免各传动点之间因线速度相差太大而断纸。
(2)、连续平稳地拖动纸机运行。
(3)、具有平滑加减速功能。
选用伟创AC32高性能通用变频器对设备进行改造,分别对各传动点进行模拟量微调,力保设备运行中的同步性。

三、改造效果
1、 系统采用先进的变频控制技术,提高设备同步性和可靠性。
2、 采用软启动方式,减轻机械冲击和降低部分噪音,延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机械维修费用。
2、 运行、操作、维护简便,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3、节约大量的能源。

网友A:
现在造纸传动已用变频多年,且控制方面也大都采用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