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AC60变频器在自动扶梯的节能改造应用

楼主(2010-05-13):
自动扶梯是商场﹑车站﹑机场普遍使用的一种载人提升设备。深圳市平湖镇百佳超市有六台自动上下扶梯,使用11kW(四级)交流电动机传动,经减速箱减速后拖动自动扶梯运转。两台扶梯一台作为上行,另一台作为下行,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人为地进行交换,即上行的交换为下行,下行的交换为上行运转。在运行过程中,顾客的流量在不同时段有较大的差别,有时乘自动扶梯可能一个人也没有,由于顾客到来具有随机性,也不可能在无人乘坐时将自动扶梯停止
运转,未进行调速控制的自动扶梯只能以额定速度空转,这样运行很不经济,浪费大量的电能,因此如何采用高效节能的电梯控制技术,已成为电梯商家及用户十分关注的话题。
目前,国内安装的自动扶梯多采用单速交流电机作为主机,配有刹车电机或刹车线圈。链轮链条式传动,梯级额定速度大多为0.5m/s。有多达15-18 个安全限位开关。运行中的极大部分故障是安全回路出了故障引起的。这种扶梯即使在无乘客使用时仍以额定速度运行,具有耗能大、机械磨损严重、使用寿命低等缺点。下面将针对这种电梯的不足之处提出具体节能方案。
·全自动扶梯变频节能改造
在不对扶梯的安全产控制回路做任何改动的前提下,即变频器根据传感器产生的信号,在有人乘坐时,扶梯以原有速度运行(50Hz);当无人时,扶梯减速到低速或停止运行。
系统要求变频器启动运行平稳,加速性能好,启动转矩大,过载能力强,同时应具备当变频器调速系统出现故障时,控制系统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保障扶梯输送功能的正常实施。所以选择了深圳市伟创电气有限公司的VEICH-AC60 系列一体化节电柜(扶梯专用),该控制柜内部设计了工/变频切换,同时,集成了扶梯节能运行的专用控制功能模块,方便用户的使用。
对于客用自动扶梯,一般使用高峰期出现在下午及晚间时段,其余时段使用率较低,具有相当节能空间。根据以上改造原则,从投资成本及自动化水平两方面考虑,拟使用以下变频拖动方案:采用伟创AC60 系列一体化变频器(扶梯专用)驱动电梯主机,变频器采用多段速控制模式,并设置主频率(低速)、多段速频率1(高速)两种运行频率;
·在电梯首尾处各安装一支红外传感器开关,乘客通过电梯时,红外传感器开关被触发并发出开关信号给变频器;
·有客流时,红外传感开关被触发,变频器立即加速到多段速频率2,并使电梯高速运行;
·电梯高速运行时,变频器内置计时器开始计时,若在计时的时间段内再无乘客通过电梯,计时结束后变频器将自动切换到多段速频率1,进行低速运行;
·若在计时器计时期间,有乘客重新触发光电开关,计时器将重新计时;
·对电梯上行和下行,外围控制采用开关互锁,保证扶梯系统的正常工作;
·为消耗下行,或者制动过程产生的多余能量,需在变频器上加装制动电阻或利用原有刹车系统。
该方案示意图如下,可做上行,也可做下行,二者互锁控制:
电机的电路上都加装了“市电”、“节电”接触器,这样可以有“自动”、“手动”两种工作模式选择:手动模式下,变频器不工作,整套系统手动起停、工频运行;自动模式下,电机由变频器直接拖动,变频运行。当出现故障,系统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
该方案示意图如下,可做上行,也可做下行,二者互锁控制:

·功能参数的设置
自动扶梯专用功能介绍:
调试过程:(需另加中间继电器做自保)
1、E-01:设置为1,给变频器运行指令;
2、E-16:运行频率1 为电梯平常无人时低速运行的频率设定,可设为10 Hz;
3、F-09:运行频率2 为扶梯有人时高速运行的频率设定,一般设置为50Hz;
4、F-01:设置为5 (X1)多段速端子定义
6、F-03:设置为22 定时器触发端子定义
7、F-30:设置为12 定时器时间到达
8、E-02:设置为0
加速时间E-13 设置为1~2 秒,保证客人在登上扶梯之前就加速完成;减速时间设置为5~10 秒较为合适;
·变频系统特点
该方案采用AC60 一体化变频节能柜,在开环矢量控制模式下具有低频启动扭矩大、响应速度快等特点,在0.5Hz 启动时其输出转矩可达150%额定转矩,完全能够满足扶梯的工艺要求;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可消除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
变频器为容性负载,可有效改善电机的功率因数,减少无功损耗;
变频器具有过流、过压、过载、过热等多种电子保护装置,并具有丰富的故障报警输出功能,可有效保证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无客流量时电梯运行速度很低,机械磨损大为降低;
变频拖动系统的启动、停止及速度转换过程平稳顺畅,舒适感较好。
有“手动”“自动”两种工作模式,在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可按手动工作方式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