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入门级]请问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如何同传感器相连?

楼主(2010-05-13):
DI16xDC24V 中16x是什么意思:16路数字输入量还是16个二进制位?如果是16个二进制位的话,要检测一个输入量所需位数又自己定?还是固定的是8位或16位?模拟量输入模块如何同传感器相连?

网友A:
第一。表示该模块是16路数字输入通道,还有32呢,这个16就表示你可以接入16个开关量的信号,当然每个点都有“0”,“1”状态

第二个看不懂,总之你把计算机的数学要加强

第三。PLC硬件组态时已经把位、字确定好了

第四。“模拟量输入模块如何同传感器相连”要看你的传感器什么类型的标准信号,几线制等,不同的传感器接线不一样,模拟量输入模块不同接法又不一样

建议要加强理论上学习,再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