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PLC7-200 的输入点 输出点问题

楼主(2010-05-13):
求教   我是个学生  现在要算  plc的输入点和输出点 不知道怎么算 请高手指教 我是新手 请尽可能详细 多谢了

网友A:
那有什么好算的,用梯形图不就好了

网友B:
有多少个人吃饭。就准备多少个碗。有小孩子吃饭为了预防打烂饭碗,可以多备用一个。

废话。

网友C:
经典,形象,不错,呵呵

网友D:
根据自己需要控制的内容,考虑有几个信号进入PLC,需要驱动几个信号,加起来就可以,另外要考虑有一定的富余量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E:
根据自己设计的控制电路,算一下多少个信号点需要向plc输入,多少点需要从plc输出,另外要注意有没有特殊的信号输入点或plc输出点(比如脉冲输入,输出。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等),这些需要特殊模块,而且在设计的时候还要考虑后续是否需要改进,最好预留一定的输入输出点,预留点数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不少于8点。

网友F:
根据设计的控制电路,首先罗列出有多少个需要输入的信号和输出的信号,根据输入、输出的信号数量确定PLC的输入点和输出点,在考虑备用几个输入、输出点作为备用,防止点坏更换使用或改进需要,不就得了!

网友G:
根据自己设计的控制电路,算一下多少个信号点需要向plc输入,多少点需要从plc输出,另外要注意有没有特殊的信号输入点或plc输出点(比如脉冲输入,输出。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等),这些需要特殊模块,而且在设计的时候还要考虑后续是否需要改进,最好预留一定的输入输出点,预留点数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不少于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