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SLC500系列PLC1747-L552断电后,程序偶尔会丢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13):
本人使用的SLC500系列PLC,CPU为1747-L552断电后,也安装了存储卡,但是经常发现断电后,程序偶尔会丢失,有时候又不会,在很多现场都发现了此类情况,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一、检查BATT灯在正常时候是否亮红色。建议更换电池看看。
二、虽然存储卡有安装,但要检查程序是否有写入。其次,是否有设定上电后从储存卡读出程序。
三、更换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