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求助

楼主(2010-05-14):
我单位有一台590+直流调速器,频繁报过电流故障,经查,电机和线路没有问题,换上一台其它的就没事了,请问一下,我这一台直流调速器的问题在哪?

网友A:
590+直流调速器,频繁报过电流故障,经查,电机和线路没有问题,换上一台其它的就没事了,期待高手回答,清洗线路板,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B:
有可能驱动板有问题。590故障报警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
呵,这个先查一下模块吧,大部分是模块的问题。如果您还不能解决,请加我的技术QQ:837638847.注明来自工控网

网友D:
欧陆590技术咨询15262337521   QQ:451288359

网友E:
模块或是电源板有问题。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光电近电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F:
听说365电气商城的技术论坛可以帮大家解决技术问题

网友G: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为更好更有效的服务所有商城客户,365电气商城客户服务中心已投入试运营。原商务销售服务热线更该为4006-590-690,传真更改为:4006-590-790,感谢并期待继续得到您的支持!
365电气商城在原有的服务基础上,将为所有注册采购用户提供全新的特色增值服务,免费开放365行业门户B2B平台,帮助客户进行信息收集,品牌推广等。我们不仅为您节流采购成本,将来我们更能为您的企业进行开源,从而真正意义上让您的企业通过采购也能盈利;
让工作更轻松、让事业更成功、让采购也盈利!
主营产品: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温控器、PLC控制器、触摸屏、交直流电机
365电气商城网站:www.comeon365.com 网上订单 采购外包 系统集成
365行业门户网站:www.laiya365.com 易货交易 广告发布 信息交流
岚洋自动化网站:www.lanyangauto.com

365电气商城服务中心
上海坤玛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岚洋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H:
干扰,最难说清楚的事情,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D:
欢迎大家加入欧陆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按如下方法查找:

1、如果可以,请先复位调速器的参数,然后设置最基本的启动必要参数,具体设定步骤可以参照http://kunshan-create.com 栏目中《资料及论坛》,进入论坛后找解决方案栏目,里面有详细解释。

2、您也可以做一次电流环的自动调谐,在http://kunshan-create.com论坛中也有介绍,在很多时候是因为电流环的调节不当造成过电流

3、您尝试检测一下功率模块部分是否有不正常的存在,比如测量一下K与G的引脚,确保所有的模块测量出来的触发极阻值相当大小.

4、如果您还不能解决问题,呵,请加我的技术支持QQ:837638847.请注明来自于中国工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