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吸合造成电压突降的情况

楼主(2010-05-14):
         转子串电阻起动方式的起重设备,在起升过程中,接触器主触头频繁动作但不能完全吸合。断电后再通电,总电源控制接触器(采用施耐德M7型——电子线圈)就吸合不上了。断开主回路断路器,用盘柜进线电源直接接到接触器线圈(AC220V)也吸合不上且造成进线电源相关相的电压将为110V左右。
  原考虑是N线问题,重接N线后,恢复正常。但工作两三小时后,又出现同样问题。
现场情况说明:上级变压器供全工程配电,容量应该够。但盘柜进线电源的B、C相及N线对地电阻都为900KΩ左右。明显小于A相的10MΩ
  请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原因吧。

网友A:
应该还是变压器容量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使用的电缆容量不够,截面积太小,导致压降太大

网友B:
用AC380V的控制电压

网友C:
N线上车了?滑触线都是3相火线加地线

一般的控制电源都是380变压来的,包括桥下灯也是380变220的!像你说的量出了110的电压?是不是把接触器的线圈接的串联起来了?

网友D:
赞同3楼的判断啊!呵呵

网友E:
对地电阻说明线路无接地现象,建议检查控制回路变压器

网友F(2010-06-24):
运行时测量一下三相电流。滑触线是否有一相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G(2010-10-08):
我们公司研发生产一种交流接触器节电器可设定启动电压,脱扣延时0.1-99秒,节电率90%以上,同时具有保护交流接触器增加使用寿命,有专利证书,用户报告等资料,可来电索取资料,0510-86271733 手机13584142836 QQ:877348484(电子档资料)崔先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变压器容量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使用的电缆容量不够,截面积太小,导致压降太大

网友I:
N线接错了,你接到PE线了,所以会变成110V,你在确认一下N现有没有接错。

网友J:
应该是容量问题,包括变压器和电缆的

网友K(2011-08-26):
电源线连接的问题,有发热且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