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0HZ时,电机为什么还会转动?

楼主(2010-05-14):
翻转电机用变频器控制,采用3段频率50HZ  0HZ 50HZ 为什么在0HZ电机停止翻转时,电机会反向转动一段时间,求高手解答下。

变频器0HZ时电机的转子是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下动作的吗?

网友A:
你可以用电压表去测量下变频器的U、V、W有无电压输出,应该这个反向转动是外力的作用力。跟变频器无关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制动停车试试。变频器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惯性作用或外拉力,你可以用表量变频的输出。如果没有电压那就是考虑惯性作用和外力作用。

网友C:
不知道翻转机是干嘛的,但是这个很可能是惯性,如果电机负载大时就更明显了。还有,变频器有个最低输出参数,一般在0.5Hz,也就是说,低于0.5时按0.5输出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电机能耗制动后在翻转台重力的作用下动作了。

网友D:
若排除外部原因,请找找变频器里面类似力矩补偿或者是转速补偿等玩意的参数是否有添加上去。

网友E:
第一:可能是惯性!

第二:如果你速度控制是采用电位器控制话,在电位器最小的时候有一个死区,可能会有正转或反转的“蠕动”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可能是惯性!

第二:如果你速度控制是采用电位器控制话,在电位器最小的时候有一个死区,可能会有正转或反转的“蠕动”现象

网友G:
在电位器最小的时候有一个死区 碰到过的    外力影响  哪位朋友有春日55KW/660V的电气原理图啊?谢谢chunhua864@163.com

网友H:
变频器0HZ时电机的转子是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下动作

网友H:
以前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机械的原因

网友I:
如果是矢量控制,0HZ运行是有输出保持力的,如果电流检测不稳,会出现蠕动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翻转机是干嘛的,但是这个很可能是惯性,如果电机负载大时就更明显了。还有,变频器有个最低输出参数,一般在0.5Hz,也就是说,低于0.5时按0.5输出

有道理啊

网友K:
应该这个反向转动是外力的作用力。跟变频器无关的

网友L(2019-03-12):
估计是惯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