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威PLC的编程电缆的接线图

楼主(2010-05-14):
哪位大哥知道科威PLC的编程电缆的接线图呀?我们单位有一个小型PLC,我想自己焊接一根编程电缆,但是不知道内部针脚是怎么连接的,需要什么备件。还有不同型号的电缆是通用的吗

网友A(2010-08-23):
电脑端9孔母头,plc端8针圆形公头。

因为是232通讯协议,所以内部连线为一一对应。
但是8针插头不好买。

网友B(2011-02-19):
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C(2011-06-04):
八根线全部都接么?????

网友D(2011-08-01):
前几天我刚刚做了一根, 不用全部链接。三根线就足够了

DB-9           MIni din 8

 2---------------5

 3---------------4

  5----------------8

网友E(2013-05-23):
谁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