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可以在伺服运行进行中实时修改吗?

楼主(2010-05-15):
如题!伺服驱动器可以实时修改电子齿轮吗?

网友A:
多数通用伺服不可以!但不少伺服提供第二电子齿轮比的I/O切换。

网友B:
贝加莱的伺服可以! 贝加莱的伺服可以!

网友C:
可以,但是会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D:
可以,运行信号重触发一次

网友E:
给你一个郑重的声明:

富士W系列通过把一个(忘记了)参数设定给某一个参数号,用作RAM化参数。此时大部分需要断电重启生效的参数可以立即生效。我正是用过这个功能。把分子RAM化后用通讯方式实时刷新分子。做近似电子凸轮的功能。(精度很低,大家要注意。)

这个功能我暂时不能找到其他品牌可以有。我还正在寻找。

网友F(2011-11-07):
运行的情况下突然改变不好,设备会抖下的!

网友G:
三菱的有几个电子齿轮比分子,可以通过外部信号选择

网友H:
parker c3 可以

网友I:
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般上位机可以先进行相应运算,没必要在这里进行改动吧。

网友F:
看什么行业了,有的行业是可以的

网友J:
parker的驱动器就可以完美实现该功能。

曾做过这么一个项目,按照正弦规律修改电子齿轮的分子,从而让伺服的运行路径为余弦轨迹。

这样做是为了适应一些随动控制要求。

网友A:
parker的电子齿轮除了可以实时修改分子,分母是可实时修改?相位是否可以实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