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KW的空压机,选用哪个型号的变频器比较合适,空压机24小时运行

楼主(2010-05-15):
330KW的空压机,选用哪个型号的变频器比较合适,空压机24小时运行

网友A:
改空压机的话你要考虑很多,本人对空压机还算懂一点点。对变频器就相当懂一点点了。搞不好要抱死机头的小心啊。至于变频器嘛首先是要加大一档,通用型机。控制上有不少技巧呢。不然想抱死空压机机头,那可不是一点小钱就解决的问题哦。最好是你懂变频又很懂空压机。不然可以电话给我,互相帮忙嘛13814241343

网友B:
我认为既然选通用的就没有必要加大,因为通用的过载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五,而专用的百分之百就有可能会跳

网友C:
我是程雄!深圳市正川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我司有生产,并出口到智利,美国,阿根廷等国家!产品超级稳定,可根据客户需要生产!电话:0755-81791843.手机:13925294669

网友D:
选用宝米勒MC200G4000T4 400KW变频器,品质可靠,性能卓越,欢迎来电垂询!http:www.bmlle.com

网友E:
选350KW的一般变频就可以了,钱多的话选个矢量型变频,推荐您选用 汇川空压机一体化控制器 加汇川MD280  350KW的变频器。18603411360

网友F:
看空压机机型,一般方法一档最好,通用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G(2010-06-15):
正弦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可以打个电话给厂家了解一下

网友H:
选350KW的一般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I:
我是销售变频器的,后来跟朋友合作,帮别人改了几台空压机,不过没做过这个功率的,你有兴趣的话我们聊聊021=18801674424

网友J(2010-11-03):
加大一档

考虑好低速下电机散热问题,比如强制冷却或变频专用电机

还有很多其他...

网友K:
先看看有没有改变频的必要,如果用气量大的话改变频器效果不是很好的。

网友L:
选350KW的一般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M:
加大一档,做好通风散热,北京变频柜专业成套

网友N:
都是广告,我打酱油的。

网友O:
不说那个品牌了,只是提醒楼主电动机电压多少?选择高压变频器电源端是高压输入还是低压输入?先把这事说清楚

网友P(2010-12-07):
SINE303-355就可以,0755-86267670

网友Q:
没有350这个规格,可以考虑400KW的通用型变频器,也可以选择355重转矩变频器

网友R:
空压机电气显示窗显示过载时什么原因,用变频器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