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B系列的有110KW的吗?

楼主(2010-05-15):
请问大家,台达变频器B系列的有110KW的吗?

网友A:
没有的,最大做到75KW,可以考虑使用BW或者F系列的

楼主:
BW系列主要是用在哪个行业的?我是给塑料挤出机主机驱动用的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宝米勒MC200T系列变频器,品质可靠,性能卓越!http:www.bmlle.com

网友A:
BW相对于B系列的来说只是增加了张力控制方面的一些功能,其它方面和B系列的一样,如果你以前B系列的可以用的话,换成BW理论上时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