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15):
我公司用的LENZE 93系列的变频器。现在想用gdc+2177IB和变频器建立通讯,为什么总是提示找不到设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通讯软件试没设置好

网友B:
一个是通讯速率, 93控制器和GDC软件设置要一样,另外看看GDC数据通道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C:
gdc2177插入电脑的时候要自动安装一下驱动,然后按F2自动寻找,或者手动选择需要的控制器,
http://wenku.baidu.com/view/7745343f5727a5e9856a610c.html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GDC数据通道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B:
先选通道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