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通讯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15):
我公司某项目上的悬链输送上用到A-B的1732D,ArmorBlock  16 Input/16 Output  24VDC M12 M12-2,运作过程中,该模块NET灯红色常亮,现场用A-B软件扫描通讯;具体截图如下:

把Adress00(1769-SDN Scanner Moulder)展开后图:

把Node 05 Scan Status展开后图

请问各位大虾,是否通讯现有问题,现场是DeviceNet通讯,是否通讯线断了,但我测量了通讯的红线和黑线,有24V的,白线和蓝线无电压?本人是菜鸟!望各位大虾提供参考意见!帮忙解决

网友A:
一、MOD/NET
常红 设备发生不可恢复故障,可能需要更换模块;设备监测到一个错误(重复的
MAC 地址或者总线故障)致使其失去网络通讯功能,检查通讯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二、DNB 上有显示窗口,这里将会显示一些代码,提供给用户一些模块的信息。正常时候
将依次显示网络地址和状态,如:A#01 RUN;当有故障的时候将会依次显示网络地址
备的MAC 地址和错误代码,如:A#01 N#33 E#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