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给运转信号,它就自动运转……

楼主(2010-05-15):
      变频器A100G系列(南方安华),只要你一给运转信好,他就自动运转了,关键是我把电位器都关了,原以为电位器关不到位,又多关了几下,还是没有用,也测量了电位器,是好的,我没有开到电位器,电动机什么自己就运转起来了呢,而且转速不是很快,漫漫的。有三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一个总调,两个微调,就是其中的一个变频器出现了问题?还请各位师博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知道:相关参数是(最低运转频率),请设定为0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在什么地方啊

   是不是有PID控制啊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两台作用是否一样啊,可能为参数设置错误,改为面板操作是否还有问题,是否还有其它频率给定方式

楼主:
对:李蒋 关于

你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两台作用是否一样啊,可能为参数设置错误,改为面板操作是否还有问题,是否还有其它频率给定方式

内容的回复:改为面板操作是没有问题,但只能是单用哦。

楼主:
两个《变频器》、三个电位器,一个总调,两个微调,是模拟端子控制的。

楼主:
对:LANPA 关于我知道:相关参数是(最低运转频率),请设定为0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上限频率为50HZ,下限频率为0HZ,我试了,没有用啊。

网友D:
进通道读下电位器此时输入的值是多少吧

网友E:
专业从事伺服放大器维修、工控电脑板维修、电源箱维修、电路板维修、PLC维修、工业显示屏触摸屏、I/O板维修,CPU板维修,CNC板维修等等电子板我们是东莞市一家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的专业公司.很专业的维修,价格超低,质量保障.

欢迎各位合作双赢!

1、.电子行业:电路板(PCB)企业的所有设备(如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线路控制板:交直流伺.服放大器、控制器、变频器、光尺信号处理器、各种镭射数字感应器、工控主板、工控开关电源、I/O板、直流调速器、PLC、触摸屏显示器、多轴控制器、读带机等任何电路板件。SMT、SMD设备上的所有电子线路控制板。半导体设备上的电路板。

2.、机械行业: 西门子系统、法那克系统、FIDIA、天田、AMADA、友嘉、大宇系统;加工中心、数控冲床、剪板机、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各种品牌变频器系列、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各种汽车检测、组装设备,焊接机等控制电路板。

3.、印刷行业: 网屏、剑神、富士龙霸、德宝、天马等品牌激光照排、打样;全自动冲版机、晒板机;海德堡、罗兰、良明、小森、滨田、秋山、乔本、三菱等品牌的印刷机、胶印机、轮转机;威特喷绘机、马天尼、斯塔尔、骑马、芳野等品牌的折页机、胶订机、切纸机、锁线机、烫金设备的控制板;电源驱动器、全自动瓦楞纸板(箱)生产线、自动送纸上胶机、电脑三边封袋机、高速自动糊盒机等控制电路板。

4.、塑胶行业: 钢丝带束层生产线、双复合挤出机、内衬层挤出生产线、钢丝压延机、钢丝帘布裁断机、重型密炼机、全钢一次法成型机、双模硫化机、全自动注塑机、橡胶挤出机、切粒机、涂布设备等控制电路板。

5.、纺织行业: 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纺纱机、电脑绣花机、兄弟牌缝纫机、印花机、锁边机、染色机、涂层机的电路板以及各种进口的高档服装机器、日本JUKI牌、於仁牌服装机、意大利MACPI等机器电路板和控制板。

6.、包装业:有色打字封口机、真空包装机、吸塑包装机、贴体包装机、热收缩包装机、食品保鲜包装机、胶带封箱机、铝箔封盖机、电磁感应封口机等电路板。

7、.造纸业:各类机器的控制主板、接口板、变频器、检测板等

东莞市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3418980362 岳生 QQ:343649400

楼主:
你启动变频器,变频器的《数码管》就显示零点几的运行频率,这时,只要你给它一个运转信号,比如:正转信号,它就漫漫的转了,可变频器的电位器(一个总调,两个微调)我已关了,连动跟单动也分别操作了,还是不能排除问题,变频器还是漫漫的转着……

网友F:
你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把电位器拆下再运转试一下呢

网友G:
回工厂设置,重新调试。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光电近电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H:
先不要电位器试验下看看,如果没有电位器还是运转就是变频器内部设置的问题了,你看是不是启动直接接在设定转速接线端子或者端子短路了。

网友I:
变频器是首次调试还是以前运行是正常的,现在才出现这样的现象?

个人认为主要是参数设置方面,根据手册查看相关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于你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把电位器拆下再运转试一下呢

也可能不是参数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哪个元件有损坏,触发出现了很少的电压,以至运转,你可以测三相电压平衡不啊?

网友J:
这个我刚遇到,是线路干扰的问题,因为你用的是0到10伏的模拟电压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把这个干扰解决了就好啦

网友K:
其它两台电机正常问题就出在这台变频器上,可能是最低频率设置不为0,控制方式设置成外部电为其控制试一试

楼主:
恢复出厂设定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我把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接线全部拆除掉,只留主回路的接线,给变频器通电发现只要你选择外部模拟电压信号控制,它就是跟上面所说的一样,选择变频器操作面板的电位器作为给定信号,它又没有那种现象发生了,一切正常。

网友L:
  首先把该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子断开,看一下变频器是否运转。如果不运转了,说明电位器接通时变频器有模拟输入。可看一看变频器的最小频率对应最小电压或电流,最大频率对应最大电压或电流选项设定是否正常。如果不转了,说明变频器频率选择项设定有问题。

   (以LS‘    SV-iS5变频器为例)

网友M:
楼主所说的,我曾遇到过,6个电位器,一个总调,5个微调,用同步启动的.当初原因也和你一样,用电位器关任何一个都不能停,总是慢慢的运转.后来换了细调电位器,情况好多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位器有是并又是串的,曾在着误差,所以就会这样了,只要能想办法把误差解决了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关于楼主所说的,我曾遇到过,6个电位器,一个总调,5个微调,用同步启动的.当初原因也和你一样,用电位器关任何一个都不能停,总是慢慢的运转.后来换了细调电位器,情况好多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位器有是并又是串的,曾在着误差,所以就会这样了,只要能想办法把误差解决了就行了

楼主:
我把电位器的接线全部拆除了,只要我选择的是原来的模拟频率设定1,只要你给变频器上电,就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啊,而我选择模拟频率设定2,它就没有那种现象出现了。我把第一种模拟量给定换成了第二种模拟量给定反而好了哦。

网友N:
我觉得不是电位器问题,可能最近有人改动参数设置了:变频器给定信号来自哪里可以由参数设置选择,具体哪个参数是觉得频率给定方式的就需要看说明书了,因为我对你的那种变频器不熟悉,但原先变频器速度给定应该是设置成通过外部电位器信号来给定,而后来可能被人改动为内部参数数字给定,或者操作面板数字给定,这样只要一使能变频器就会按照某个数字给定频率运行了。另外你看现在运转时输出频率是多少?是否50/60HZ?一般变频器出场设置的内部数字给定值都是50/60HZ

网友O:
根据手册查看相关参数,看一下偏置频率是否为0

楼主:
把电位器的接线拆除,它也显示零点几的频率,给运转信号,它就转动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干脆把控制回路的接线全部拆除,选择变频器的键盘控制,它还是显示零点几的频率,给运转信号它也运转了,于是,再次选择键盘的电位器控制,这回就没有那种现象出现了,正常了。变频器外部有两个模拟量给定信号,以前选择的是模拟频率设定1,后来选择模拟频率设定2,接线端接的是模拟频率设定1的给定信号端,没有换接线端到模拟频率设定2的接线端子上,也就是说没有换到接线端子的接线,只把变频器的参数选择模拟频率设定2为给定信号,也能正常工作。选择模拟频率设定2为给定信号应接它的给定信号端而不能接到模拟频率设定1的端子上,这样比较好吧,就把接线接到模拟频率设定2的接线端子上,没有接在模拟频率设定1的端子上了,就这样,问题解决了,正常了哦,没有以前的那个可恶的现象发生了。

网友P:
济南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美国艾默生CT变频驱动器产品高级授权分销商,美国艾默生CTPLC产品高级授权分销商。长期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类工控产品(变频器、PLC、触摸屏、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等)。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

一、维修部

1、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特别致力于变频器板级维修,维修变频器电路板):
ABB、西门子、科比、瓦萨、施耐德、SEW、西威、
富士、三菱、日立、松下、瑞思、春日、明电舍、
AB、艾默生、台达、台安、三垦、三品、普传、森兰、海利普、易能、安邦信、格力特、汇川、安川、正泰
惠丰,四方、伦茨等欧系、美系、日系,国产变频器。
2、 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威纶、人机、海泰克、AB、 西门子、富士、
台达、三菱等各种触摸屏、文本。
3、维修各品牌的PLC: 三菱、欧姆龙、ABB、AB、 西门子、松下、日立、富士、艾默生、GE、台达、力杨、信捷、海为、全志、凯迪恩等国内外品牌。
4、软件修改、各种IGBT、整流模块、光电耦合器齐全、

注:以上器件及维修:维修及时、价格合理、交货迅速。

二、工程部
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
各种PLC系统开发改造,数控机床的改造,电气设计。

三、贸易部
艾默生变频器PLC、威纶触摸屏的一级代理、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CMC软起动器的代理。

四、通讯方式:

单位地址:济南市花园庄东路16号数码港6D-5
联 系 人:栾小莉
邮 编:250013
电 话:0531- 86972485 13645311690
传 真:0531- 86977945

网友Q:
哦,今天学到了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