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运动

楼主(2010-05-15):
数控仪表车系统采用台达PLC,可实现直线,圆弧运动。实现车床数控系统对刀,补刀功能。

网友A:
你好,我也正想做这样一个项目,问一下你用台达的EH2还是PM做的?

楼主:
用EH2

实现数控车的功能。

楼主:
现想用EH2实现三轴联动控制。望交流学习。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屏幕用什么,文本还是触摸屏,可以的话留下QQ,想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屏使用文本308l,8行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