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编程软件可以不用编程口而用plc自带的485口与PLC连接吗?

楼主(2010-05-15):
台达的编程软件可以不用编程口而用plc自带的485口与PLC连接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ok, 加RS232-485模块

网友B:
有没有人试试过呀,听说用485口读程序不用密码

网友C:
台达有USB换485的件

网友D:
回楼主:用485是可以上、下载程序的,只要在电脑是加一个232-485无源转换器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在电脑市场能买到,就2、3十块钱。

回2楼的:用485上下载程序和用232上下载是一样的,有密码的话同样需要密码的。我早就试过了。

楼主:
对:PCXZMM 关于

回楼主:用485是可以上、下载程序的,只要在电脑是加一个232-485无源转换器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在电脑市场能买到,就2、3十块钱。

回2楼的:用485上下载程序和用232上下载是一样的,有密码的话同样需要密码的。我早就试过了。

内容的回复:

plc里不需要设置吗?

网友E(2010-07-16):
可以 我试过不使用232使用485和触摸屏连接 没有问题

网友F:
各位兄弟,我怎么不可以通过485上传下载程序?232转485模块是不是需要驱动?

网友G:
232转485模块不需要驱动。

网友H:
不用驱动 通讯口设置为你连接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