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伺服ON 电机就转了 不接编码器就没事

楼主(2010-05-15):
请教大家伺服电机的问题:我们买了凌华的8132运动控制卡控制电机,负载上安装一个旋转编码器,不接编码器的时候电机运转都很正常,接上编码器只要伺服使能信号有效电机就开始转了,各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是不是指令脉冲清零的问题啊?怎么清啊?上火好几天了

网友A:
不会是编码器断线或者线序结反导致飞车了吧

网友B:
干扰。检测屏蔽线是否接地。

网友C: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线序是否接对了!找零脉冲?

网友D(2010-06-15):
检查电机相序与编码器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