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工控机与两台315-2DP PLC能构成DP或MPI网络吗?

楼主(2010-05-16):
两台工控画面一样,能同时挂在这个网络吗?通过DP或MPI接口

工控机只是作为2类画面监控主站

网友A:
用DP的工控机要装网卡 比如CP5611

2个315可以做成主从吧

网友B:
 不管用dp还是mpi都可以实现上位画面只采集作为主站的315的数据,另外一个315做为从站与主站31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