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与台达PLC一拖二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6):
请教威纶6070IH的人机与台达PLC1 PLC2做通信,我想用人机COM1 COM2    都用RS232做通信,问题是我想把PLC1中的输入端子X1的状态写到PLC2的内部位地址M1中不知道怎么做,请那位朋友知道帮下忙,先谢谢,(硬件连接不可以改,两台PLC必须是RS232)

网友A:
用定时资料传输就可以了。触摸屏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
台湾威纶WEINVIEW触摸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MT5000系列
1、MT505TV5:4.3",256色,开孔尺寸:119 x 93mm
2、MT506MV5:5.6",256色,开孔尺寸:192x138mm
3、MT508TV5:8", 256色,开孔尺寸:222 x 167mm
4、MT510TV5:10.4",256色,开孔尺寸:259 x 201mm
二、MT6000系列
1、MT6070T:7", 65536色,外形尺寸:200×146×38mm
2、MT6104T:10.4",65536色,开孔尺寸:259x 201 mm
3、MT6056T:5.6",65536色,开孔尺寸:192 x 138mm
三、MT8000系列
1、MT8070T:7",65536色, 外形尺寸:200×146×38mm
2、MT8104x:10.4",65536色,开孔尺寸:259 x 201 mm
3、MT8121x:12.1",65536色,开孔尺寸:305 x 231 mm
4、MT8150x:15", 65536色, 开孔尺寸:352 x 279 mm
5、MT8080T:8",65536色, 开孔尺寸:222 x 167mm
6、MT8056T:5.6",65536色,开孔尺寸:192 x 138mm
7、MT8104T:10.4",65536色,开孔尺寸:259 x 201mm
8、MT8121T:12.1",65536色,开孔尺寸:303x230mm

以上型号特价现货促销,订货电话:0551-3438428合肥锐锋(台湾威纶通触摸屏一级授权代理)

联系人:李经理
手机:13075506829
电话:0551-3623248 0551-3553388 0551-5263415
传真:0551-3438428
QQ:953726394
网址:www.hfrfzk.com

网友C:
你可以用宏做,数据转换一下好了

网友D:
谢谢我用宏指令问题一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