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

楼主(2010-05-16):
一个触摸屏可以同时和两个或更多S7-200PLC通讯吗?都是西门子的件,都需要什么硬件和型号?两个plc数据共享控制同一套设备只是模块加不上了所以用两个PLC已增加扩展。

网友A:
用的什么触摸屏,采用总线通讯肯定没有问题,普通串口的话,就不好说

网友B:
做过一台西门子的屏通过以太网跟3个s7200通讯

网友C:
可以的。用PPI方式,一个做主站,其它做从站,有个数限制的。

网友C:
对了再多说一句,根据你的成本来计算费用,我一般做的都是小型的200系统,能用通讯的都用通讯,基本上不加通讯模块,成本太高!

网友D:
一个触摸屏和两个200的PLC通讯是没问题,我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类似于你这样的工程,一台TP270显示和控制2台S7200的PLC,QQ:27899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