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求助

楼主(2010-05-16):
请问一下,wicc6.0授权如何写进去。

网友A:
你用的是SP1还是SP3,写入西门子授权磁盘管理工具

网友B(2010-09-04):
你先弄一个授权软件,打开授权软件,选择需要导入的授权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是正版软件可以自己导入  要是自己学习 开发用网站上的授权都有自己安装方式   随授权不同 导入方式也有差异  要搞不定 找我 QQ:95683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