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电源问题 ?

楼主(2010-05-16):
我这有一台丹佛斯FC300 380V 好象是4KW的模块是25A的 没有铭牌了 。

电源坏了 现在在问题是给 直流24V风扇供电有60多V 检查 UC2844是好的 有振荡信号 但是主板无显示 检查2844旁边的贴片TL431 坏了 431好象是个稳压用的 。而且连者431旁边的几个电阻也烧了

现在不知道装多大的 。TL431旁边还有个6AW 贴片三个脚的 不知道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三个脚都连线了 。

之前是好的 只是互感器坏了 。放了一段时间 互感器买回来了装上之后也正常 我同的是直流电 直流电串了个灯泡 功率电容 没拆 通电时灯泡会亮 (功率电容充电)连续通了几下 没有显示了 。检查风扇坏了 也没显示了。

现在就想问下这个故障是怎么引起的啊。 是不是受潮拉 。

变压器不会坏了 把。?还请各位有这个板子的 多多帮忙 帮我看一下 连着TL431的三个电阻是多大的? 6AW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各位 多多帮忙 。/

网友A:
本人曾在广东,昆山,上海等地多家电路板维修公司做技术工作10多年。现离职在家做维修,检测仪器齐全,维修经验丰富,维修成功率高。正常维修收费价格比同行业低50%,别人修过没有修好的,难度较大,收费价格比同行业低30%。
维修不受品牌,行业的限制,对变频器,PLC,触摸屏,工业电源,工业显示器(LCD,CRT),伺服驱动器,UPS电源,超音波清洗机,UV灯,灯箱控制器,比例阀,雷射测针器,高压测试板,转速卡,CBD,整流机,温控器,直流调速器,叉车控制电路板,空调控制电路板,干燥机电路板,各种仪器仪表,交换机用高频电源,CPU主控板,I∕O板,电梯控制板,以及各行业工控设备控制电路板均可做到芯片级维修,修复成功率在90%以上。
欢迎同行业维修公司联系,洽谈,合作,我会最大限度让利于你。也欢迎有此类业务者与我联系或者提供业务信息,合作双赢。也欢迎工厂设备主管与我联系,我会给你解决设备因电子部分故障而不能正常运行的苦恼。同时寻求业务合作开家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松江九亭。联系电话:13585553928,QQ:761137500。联系人:吴先生。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