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串口接多台设备的通讯啊?

楼主(2010-05-16):
用CitectSCADA 7来做,采用多串口服务器,一个串口上接10台施耐德的MC08,一个串口接5台Sepam 40 ,现在实现它的接口通讯,请问采用CitectSCADA 7怎么实现啊?本人第一次来使用该软件,有什么样的参考资料来做这些啊?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协议?多台设备有没有编址?

网友B:
中间加个通信模块应该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晕!怎么不会编址啊

通讯规约? 施耐德的全部是MODBUS RTU的!

网友C:
哈,施奈德的sepam我做过通讯,就是简单的modbus通讯,设好站地址就行了。但是你这个是否电力行业的应用?如果是,那么好多好多的报表和记录可是很不好做呦

网友D(2010-06-30):
实在不行,你自己用CICODE编写通信代码,西亚特完全可以实现,我做过相关工程

网友E:
建立多个IO设备,对应不同的的串口设备,然后在IO设备中指定设备的从站地址,在端口中指定设备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