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参数不能设置

楼主(2010-05-16):
安川变频器A1000,多功能输入H1—02设置为1B了,所有参数都无法修改了,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个参数设置锁了吧

楼主:
是的,呵呵,我从S1—S8依次和SC短接,当接到S4时可以修改了,谢谢!

网友B(2011-08-11):
安川变频器A1000,出现错误代码CPF2O,是何原因?

网友C:
变频器硬件故障,以C开头故障一般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