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来看一下。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问题

楼主(2010-05-16):
就是问下 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  在恢复出厂值后 调那些参数可以运行啊 ?

 由于没有直流电机 , 励磁  ,电枢 用灯泡代替。怎么 调那些参数就可以运行啊 ?

 我看不懂直流的 参数  调了好久也没有调出来。 用最简单的 方法 让他运行就行。

最好 说具体一些。  这对高手来说 就是 小问题。对我 就吧行了啊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小弟在 这里先谢了

网友A:
这个你看看调速器说明书,启动一节,如果您没有说明书,到这里下一本:http://bbs.kunshan-create.com/forumdisplay.php?fid=63,如果用灯泡来代替电枢与励磁,你就按照模拟电机设定参数,用两灯泡串联当电枢,设定电枢电压为440V,用一个灯泡当励磁,设定励磁电流为最小,然后设定反馈方式为EMF反馈,其它的么就不用设定了.如果您还不能解决,请加我的技术QQ:837638847.注明来自工控网

网友B(2010-10-27):
本人有6RA70说明书(包括两张软件盘),多份。有需要联系:1524002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