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

楼主(2010-05-16):
就是问下 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 在恢复出厂值后 调那些参数可以运行啊 ?

由于没有直流电机 , 励磁 ,电枢 用灯泡代替。怎么 调那些参数就可以运行啊 ?

我看不懂直流的 参数 调了好久也没有调出来。 用最简单的 方法 让他运行就行。

最好 说具体一些。 这对高手来说 就是 小问题。对我 就吧行了啊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小弟在 这里先谢了

网友A:
用6RA70带灯泡时只要输入负载的电压、电流,实现电压闭环即可,注意变流装置要与负载相匹配,注意P115。并先把限流做好再送电,一步步调

楼主:
对:P.lee 关于用6RA70带灯泡时只要输入负载的电压、电流,实现电压闭环即可,注意变流装置要与负载相匹配,注意P115。并先把限流做好再送电,一步步调 内容的回复:参数多不多啊 ?》可不可以具体告诉下调那几个参数啊?

网友B: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
说明书里试运行讲得很清楚,照做就行。

网友D:
有知道的麻烦祥细的说一下,呵呵

网友E(2010-12-22):
由于你励磁电枢都使用灯泡做负载,那么要注意励磁电流p100放小(根据你灯泡数)一般4盏串-并后0.2a就差不多,P102可以大一点;p110/p111/p112自已计算一下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