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10-05-16):
谁有S7-300编程电缆的驱动,麻烦给我啊

huangweiyuan1986@163.com

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USB编程电缆,您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下载到: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062840

串口电缆无需驱动~请将以上通讯驱动用在西门子原装电缆上,否则有烧毁电缆的风险。

Regards

网友B: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用MPI/USB通讯电缆下载300程序,提示是:到适配器的通讯链已损坏,就无法下载,请问怎麽解决?

网友C:
不需要驱动啊  自驱动的  你的是什么电缆啊

网友D: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USB-SC09-FX
西门子S7-200PLC编程电缆:USB-PPI、6ES7901-3DB30-OXAO
西门子S7-300PLC编程电缆6ES7972-OCB20-OXAO
西门子LOGO电缆:LOGO!USB-CABLE、LOGO!PC-CABLE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USB-CIF02、CQM1-CIF02、USB-CN226
松下PLC编程电缆:USB8550、USB-FP1、USB-AFC8513
PLC锂电池:三菱、松下、欧姆龙、西门子
总线电缆6XV1830-0EH10、西门子CP5611卡、总线连接器
罗小姐 13728185318 QQ:643227551

网友E(2010-06-24):
是用的MPI/DP编程电缆吗(USB口的)?必须要装驱动的,我这里有。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F(2017-08-09):
2583581902@qq.com,谢谢

引用 网友E:
是用的MPI/DP编程电缆吗(USB口的)?必须要装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