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B12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17):
如题,CPU是315-2DP 程序中有一个组织块是OB123,手册上OB才定义到122啊。

请问123以后的组织块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这是程序员自定义的一个组织块。

网友B: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些事不明白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在plc的内部计时器是不是可以把时间继电器的任何一个时间都传送到别的地方不管计时到不到。是吗

网友C:
如果仅仅是传送时间继电器数值,不管计时到不到的。

网友D: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