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如何计算距离!

楼主(2010-05-17):
装了个编码器,要求长度能在文本上输多少距离,一达到这距离时PLC输出点就动作一次,一直这样循环!新手不知道编码器怎样来计算这长度,是用DVP0ES的PLC,请大侠指点下程序该怎样写,具体需要哪些数据    电机转速1440r/min PLC最高频率为5KHZ  编码器的最高应答频率为30KHZ 编码器的分辨率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A:
高速计数 乘除运算

www.ytleader.cn

楼主:
大侠,能说具体点吗!!达到一个距离后,输出就动作一次,循环这样,不知道用比较置位还是比较复位,我这PLC不支持区间比较。。。我现在用的编码器是100p/r 的,电机转速是1440r/min 现在就只有这两个数据,不知道还要那些数据,请大侠多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B:
问题1:如果只是到达一个距离,那用复位+比较指令。
2:算下一转有多长,再根据实际的长度计算要用到多少转。

楼主:
对:3CWQZ 关于问题1:如果只是到达一个距离,那用复位+比较指令。
2:算下一转有多长,再根据实际的长度计算要用到多少转。
内容的回复:

大侠你好!!用比较置位行吗!!我用的是台大DVP-ES系类的PLC,是不是把编码器的A相接到X0上,计数器用C253,如果用手动转动编码器,PLC监测中,C253计数器能显示出数据吗!

网友B:
C253可以显示出数值。

C253具体使用方法,在PLC使用手册上有写明,或使用程序的高速计数向导也行。

网友C(2010-06-17):
建議可以使用高速DHSCS設定與DHSCR清除指令

网友D(2019-06-26):
通过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可得出转多少圈多少角度。换算成长度。脉冲多少与测量精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