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的使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17):
请问各位高手,591直流调速器的c5端子使能是什么意思? 它该如何接线?

网友A:
使能就是让可控硅打开触发角,一般来讲是根据你的控制要求来做的,通常情况下直接短接。如果您还不能解决,请加我的技术QQ:837638847.注明来自工控网

网友B:
590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2010-06-17):
使能端:说白了这个端子一加上电,直流装置就开始可以工作了。

一般来说直流装置工作条件有3个:1使能端有信号 2有电位器给定信号 3有正转或有反转信号

接线:从直流装置的控制电源加一个常开(常闭)触点到使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