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意思?

楼主(2010-05-17):
直线电机的指标中有stall current/stall speed/stall force这是什么意思?我查说是失速状态的量,但是不是很明白。另外各种不同的电机的电机常数差好多,有8、90的还有5、6的,差得也太多了。另外,电机的指标参数中除了力和质量等基本参数外,还有什么是比较重要,必须考虑的?它们和什么功能有关系?如电气时间常数,机电时间常数,反电动势系数,力常数,磁阻力等。

网友A:
stall current,stall force这样的指标是有的,stall speed 个人不曾见过。

stall一词,最初恐难取自感应式旋转电机,用在直线电机上窃以为术语转义,或语义的延伸。标定方法为电机在外力作用下卡死,电机在确定的室温和冷却条件下,达到目标平衡温度,所需施加,或能够施加的最高电流(注意此最高非电机允许的最大峰值电流)即为stall current,此种情况下产生的出力为stall force。

如果目的在应用,关注电流和出力指标,以及惯量即可;如果目的在电机开发,则需还关注反电势系数,推力系数,定位力,绕组电阻,电感等。电气时间常数、机电时间常数不过是捎带脚的事儿。

电机常数是个很有趣的参数,个人以为与应用无直接联系,但是却可以从出力能耗比这样一个侧面反映电机的设计制造水平。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呢?stall force就是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的起始部分,也就是速度为0时的出力。这个怎么翻译呢?我对比几家公司的电机,出力和惯量差不多的情况下,其他参数相差很多。不知道都有什么意义,对应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Stall Force 理解基本正确。翻译:堵动力,静态推力?

其它参数的差异还要和应用扯在一起,只怕有经验的不多!

楼主:
恩 电机想要弄明白还真是挺麻烦 谢谢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