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可以与其它品牌文本显示器连接吗?

楼主(2010-05-17):
我使用的是台达PLC DVP-40ES00RS可以与其它品牌的文本显示器连接不?比如三菱等。谢谢!

网友A:
应该看小日本 的屏是否支持台达有PLC吧,

网友B:
可以用国产的很多的文本显示器

www.ytleader.cn

网友C:
都可以的!!编程软件里面是有选择的

网友D:
应该看触摸屏,而不是问PLC适合不。

不过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屏遵守MODBUS协议,PLC有MODBUS协议,可以用PLC做主机,屏做从机,这样也是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