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使用的是台达PLC DVP-40ES00RS,我使用的编码器是TRD-2T1000BF DC24V ,想测纸的长度,轴直径为108mm。怎么测量与使用中断并且数据复位。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高速计数 运算一般就可以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台达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使用欧姆龙的1000P/R的编码器,4倍频模式下丢脉冲

网友B:
转速慢还可以,转快了明显的丢脉冲

网友C:
 ES应该是10k吧,不同种类的机型,参数不一样最大也就做到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