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LOGIX5000通讯

楼主(2010-05-17):
车间生产线所用PLC都是AB的,通讯协议是DH+,现在新上一台设备,所用PLC为西
门子S7-200,S7-200怎么和主站Logix5000通讯,将S7-200中的数据传送到
Logix5000里?

网友A:
 不同厂家PLC的通信是PLC的一个难题,就算能连起来,性能的稳定性也大打折扣,S7—200能支持第三方设备的也只有用自由端口来做,支持RS485串口通信。当选择了自由口模式,用户可以通过发送指令(XMT)、接收指令(RCV),发送中断、接收中断来控制通信口的操作。SMB30(对于PORT-0口)用于通信选择、定义波特率和校验类型。至于ABPLC你应该熟悉它的通信。不知是否支持RS485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