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使能之后有小幅连续转动

楼主(2010-05-17):
各位老师,伺服使能之后没有给脉冲命令电机就慢慢转,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看你的伺服是不是默认模拟量控制。

网友B:
转动的来源可能是脉冲命令被干扰所致。

网友C:
是不是有设置了偏置值?

网友D:
同问,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看你的伺服是不是默认模拟量控制。

默认模拟量控制是什么意思啊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E:
被干扰了。检查下控制线的屏蔽接地是否做好了。确切的说是,你的屏蔽与端子外壳是否接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看你的伺服是不是默认模拟量控制。

默认模拟量控制是什么意思啊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

用电压控制的。+-10v 有零点偏移

网友B:
检查命令脉冲数(伺服方面的)就知道问题在伺服外还是伺服内。

网友G(2010-07-17):
你用的位置控制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干扰和增益太高所致。干扰又分两种,有指令干扰和反馈干扰。你可以从驱动器上可以看有误指令脉冲和反馈脉冲过来。指令干扰就找控制线的原因,控制线太长,屏蔽问题,等等。反馈干扰你就找编码器线问题,分开布线。增益高了,你降低增益就可以了。在找不到原因你邮件我,daibinbin396@126.com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各种无语啊 呵呵,原来是卡上的几个短路的引脚接错了

网友H:
引脚接错了   产生了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