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PKS 怎么样用Excel做报表?

楼主(2010-05-17):
请问那个工程师能教我用Excel做Honeywell的报表,我自己试着做了,但是数据不能更新。请问我该怎么设置,数据才能更新。

网友A:
在mngr账户下运行xldataex文件夹下的activatemele就可以了

网友B(2012-04-29):
请问,在服务器上运行么,必须是mngr账户?在administrator下修改权限是不是也可以?mede文件的宏密码是多少,告诉我下

网友C(2012-08-03):
我们这里是TXT做的,也想改用EXCEL做,坐等答案。

网友D(2012-11-23):
要授权允许的 ..

                    .

网友E(2013-03-13):
Setting up Microsoft Excel Data Exchange
To set up Microsoft Excel Data Exchange (MEDE), you need to activate the Windows mngr account for use with MEDE.

CAUTION
When following this procedure, you must complete all the steps, including the final steps to restore Local Servers to the Deny log on locally policy. If you fail to do this, anyone who has knowledge of the Windows mngr or LocalComServer account passwords could have privileged access to this computer.

To set up Microsoft Excel Data Exchange
Log on to the computer using a Windows account local administrator rights.
Choose Start and type secpol.msc in the search box.
The Local Security Policy window appears.

Expand the Local Policies item and then click on the User Rights Assignment item.
Double-click on the Deny log on locally policy.
The Deny log on locally Properties window appears.

Click the Local Servers item and then click Remove.
Click OK.
Close the Local Security Policy window.
In Windows Explorer, browse to the 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xldataex folder.
Right-click on the excel reports.reg file, and choose Merge.
Choose Start > Run.
The Run dialog box appears.

In the Open box, type the following:
runas /user:mngr "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Xldataex\activatemede.vbs"

The Microsoft Office installation application may start.

Choose Start > Run.
The Run dialog box appears.

In the Open box, type the following:
runas /user:mngr "<folder_to_excel_executable>\excel.exe"

and then click OK.

For Office 2007, where the default installation folder i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2\excel.exe, you would type:

runas /user:mng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excel.exe"

If prompted, complete the details in any Microsoft Excel dialog boxes, such as typing the user name and initials, and selecting the help and Windowsupdateoptions.
Choose Office Icon > Excel Options.
The Excel Options window appears.

Click Trust Center.
Click Trust Center Settings.
The Trust Center window appears.

Click Medium and click OK.
Click on the Disable all macros without notification option button.
Click OK to close the Trust Center window.
Click OK to close the Excel Options window
Close Microsoft Excel.
If you have an Microsoft Excel file that you want to use as input to the report, confirm that you can open this file in Microsoft Excel and that no Microsoft Excel dialog boxes appear when you open the file.
If you don‘t have an existing Microsoft Excel file, you can skip this step.

To open the Microsoft Excel report, you will need to open the file using the Run dialog box.

For example, you would type:

runas /user:mng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excel.exe \"C:\1.xls\""

Note the back-slash character (\) before the quote characters (") that enclose the path to the Microsoft Excel file.

Choose Start and type secpol.msc in the search box.
The Local Security Policy window appears.

Expand the Local Policies item and then click on the User Rights Assignment item.
Double-click on the Deny log on locally policy.
The Deny log on locally Properties window appears.

Click Add User or Group.
TheselectUsers, Computers, Service Accounts, or Groups window appears.

Click Locations.
The Locations window appears.

In the Location list,selectthe computer name, and then click OK.
Click Object Types.
The Object Types window appears.

Select the Groups check box and click OK.
In the Enter the object names toselectbox, type Local Servers.
Click Check Names and ensure that the name can be resolved.
Click OK.
Click OK to close the Deny log on locally Properties window.
Close the Local Security Policy window.

依照上述步骤操作,相信你成功

网友E:
本人有PKS R210~400.2全套软件+仿真授权,一种是2小时 一种是内部测试授权,需要的QQ:718177421

网友F(2013-08-13):
引用 网友G:
青岛海天炜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专业提供Honeyw...

 海天炜业的,熟悉

网友H(2014-03-12):
引用 网友E:
Setting up Microsoft Excel ...

 资料上copy来的,正确。

网友I(2015-08-04):
你好!MEDE的密码是什么?可以告诉我

谢谢!

网友J(2016-04-23):
好复杂的应用,学习学习

网友B(2017-06-13):
引用 网友I:
你好!MEDE的密码是什么?可以告诉我谢谢!

不知道,我用工具<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看了脚本,看不明白

网友K(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