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0-05-17):
问一下各位,我是做电气成套设计的,对变频器很不熟习,一点都不 懂,现在要用变频器通过两个接触器来控制调压器的升降控制,也就 是调压电机的正反转,我就是按照正常的电路连好后,请问怎么实 现控制。要不要对变频器进行编写程序? 我的意思是不编写程序直接通过硬件电路实现正反转控制 我知道不加变频器是很容易的,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啊。不用接触器,直接接电机就可以。在佛山可以联系我13543633705郑

网友B:
看懂说明书就可以了~~QQ462873382~有什么不懂可以交流下~~我不是卖东西的

网友C:
东莞的联系我:13602687167

网友D:
要三线制还是2线制?

你可以做个小实验,把正转端子用一根线短接到公共端上,即可正转。反之,短接反转端子和公共端,则反转。

最基础的东西,多看看书,多动动手吧,学校里学的玩意不顶事儿。居然还想到啥程序,显摆```

网友E:
请问楼上,如果要实现的是自动正反转呢?那怎么搞?

楼主:
确实很容易,今年各国反复阅读产品说明书,现在已经解决,主要是在里面设置几个参数,因为先前不懂,所以就没办法了,以后就不会在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了,呵呵,多谢了!

网友F:
正反转变频器有此功能,仔细看手册即可。

网友G:
需要用到接触器吗?电机是什么类型的啊。变频器都有正反转功能的。你看一下你的变频器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上,如果要实现的是自动正反转呢?那怎么搞?

真懒得回答。

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些功能,参数上设置一下。按照内部段速框架进行调整参数。

楼主(2010-07-09):
搞定,现在搞了,只要设置一下就可以啦,接触器都不要了

网友H:
用变频器实现正反转更容易。

网友I:
设定好参数,用中间继电器触点控制就好,PLC输出点最好不要直接与变频器控制点相连

楼主:
对,这样要好些,我现在用两个按钮在试验台上实现远程控制,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方便多了,我先前一直么有弄明白,到现在已经解决了,而且在我其他几个项目的设计中,我采用 了这种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精确度很高很高,客户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

网友J: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nekot=cTk1NTE2MzY41276917729433&user_number_id=235107103

网友K:
呵呵,都是高手哈。。。

楼主:
应该说现在的产品功能越来越强大……

QQ:164671942

网友:
现在变频器的功能这么强大,为什么还要考虑用接触器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呢?想改变电机的正反转有很多方法呀。

1、一般来说,大多数变频器的操作面板都有正反转按钮。

2、可以通过控制端子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3、可以通过串行通讯来实现电机的正转

4、现在也有很多变频器可以通过内部多段速的简易PLC程序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天下工控兄弟是一家,愿广交天下工控朋友。164671942

网友L(2010-09-29):
若手动控制,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设置参数,在控制面板上操作就行;若是自动控制,那就连接逻辑控制信号到变频器上。

网友M:
说明书有 写啊!!!!!!!!!

网友N:
哇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