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星型接法中性点需要接地不

楼主(2010-05-17):
请问加380V热管星型接法中性点需要接地不

如果是3P220V的电热管三角形接法  为什么设计的时候漏电断路器不加漏电功能 ??是不是国内没这种电网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加380V热管星型接法中性点需要接地不 -------------不接地

如果是3P220V的电热管三角形接法 为什么设计的时候漏电断路器不加漏电功能 ??是不是国内没这种电网 还是什么原因 -------------------国内是没这种电网

网友B:
    380V  电热管星型接法不需要接地。在国内见到的3相220v电,是由380/220隔离变压器降压的,接任何用电器都不需要漏电断路器。

网友C:
星型接法中性点不需要接地

网友D:
绝对不需要接地, 最多是要接零, 零和地是有区别的。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E:
一般使用380V电压,星型接法不需要接地,220V的一般在国内不常见,2楼说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F:
最多是要接零, 零和地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