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3系列跟P3系列有什么区别?可以互换用吗?

楼主(2010-05-17):
我们是做塑料机械的!变频器主要用在压花辊,冷却辊,牵引辊和收卷用的。现在说要搬厂G3系列货期长。他建议把G3 0.75KW换成P3  1.5KW,G3  1.5KW  换成  P3  2.2KW   这样可以吗?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恳求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同等功率下,G3比P3的负载能力要强些,P3相当于小一个档的G3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
基本上变频器厂家的P系列,隶属是风机水泵型,也就是把通用型的降一档,以低成本满足对负载要求不高的风机水泵型的市场。

G3货期长,其实是厂家缺少器件,供不上货,而P3又正好有部分库存,再过段时间有人会告诉你,P3的货期也长了。呵呵```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E(2020-01-23):
一样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内部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