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500伺服系统报警

楼主(2010-05-17):
我 单位齐二落地镗床用 的是西门子840D系统,最近X轴出现300500伺服系统出错报警,错误代码为001B0000H,00000030H,有时候重启一次就可以,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两天又要出现同样的 问题,我们重新装了系统和换了伺服总线故障照样出现,

网友A:
更换驱动器试一下。

楼主:
我们换过控制模块、伺服总线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几天又出现该报警,用复位键消不掉,而且用手摸模块温度感觉比较高,关机半小时重启机床又正常

网友A:
看一下别的机器模块温度怎样,检查一下风扇,再检查接头及终端电阻

网友B:
近期我厂里的CTX310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人家说是伺服驱动的双轴模块以及NCU的故障。现在板已经发出去修了,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