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H60开机ERROR灯闪烁?

楼主(2010-05-18):
一个原来正常运行的台达EH60PLC,面板上突然提示电池电压低,把电池重新按好后,电压低报警消失,但ERROR指示灯闪烁,PLC不能控制设备,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台达资料上该报警提示原因:指令、元件有超出范围,或者不和法的程序输入导致,还有可能是24V负载过大。

该设备一直用的好好的,不可能出现元件指令问题,PLC自带24V电源根本就没用到,提示原因应该都可以排除.

网友A:
请问一DK-PC80的超精机床打自动,按循环无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B:
根据描述,电池低报警灯闪烁,说明电池电压不足。当PLC没有AC220V电,而拿下电池时,有可能会丢失PLC,那么PLC里没有程序了。

处理方法:把PLC原来程序再下载一次。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有问题联系上海周济电气QQ:402761721.

楼主:
重新下载程序后就OK了,按说应该是断电保持的数据丢失才对啊,怎么程序会没有呢

网友C:
程序也是電池保存的,沒有電池,程序也不在了

网友D:
你不行就把PLC清除到出厂值,然后再重新灌程序!这样的话应该就好啦

网友E:
程序丢失,重新下载就解决

网友F(2010-06-23):
程序丢失,重新下载程序就解决

网友G:
学习了   干停电拔电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