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张力和速度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0-05-18):
近来公司准备自己做一台分切机,一个主电机,两个收卷电机,一个放卷电机,收卷电机连接的收卷轴和主电机连接的传动辊转动时是靠在一起的 ,如果速度不一样的话,就有速度慢的电机被拖的现象,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会升温,而收卷电机又时张力控制,随着转距的增大速度下降,请教一下两个收卷电机怎么才能和主电机同步

网友A:
主电机采用速度跟随收卷电机,配合收卷电机的速度限制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分切机的电气控制已经做得很成熟了,曾做过一套分条机的电气控制系统,有机会交流交流

楼主:
请教你的QQ是多少,希望你能指教一下,我的QQ 396779245.E- mail :startplant@163.com,希望喜欢电气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和指教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通过调节放卷电机速度来实现和主电机的同步。要取得同步一般来讲:在放卷和收卷之间应尽可能多的获取反馈信号来控制放卷电机变频器。最基本的要在放卷和收卷处分别装有直径传感器(作用是随放.收卷直径的反比变化获取模拟量给放卷电机)。不可缺的是要在放卷滚筒处装有浮动滚,在浮动滚轴端装角度传感器,(作用是当收卷快于放卷时浮动滚会自动抬起,使轴端角度传感器向大于45度旋转。信号让放卷电机提速。当放卷快于收卷时,浮动滚下垂,传感器向小于45度旋转。信号让放卷电机减速。45度是设定的中间值)。浮动滚稳不稳能直接反映两个电机同步不同步。如果产品重量不大,建议用磁粉离合器作为放卷在。仅供参考。

楼主:
awnub awnub

你好。也许是我没有说明白,现在是主电机和两个收卷电机的同步,放卷是随卷径的变化来调节电机输出转矩的变化,应该和速度没关系,就是两个收卷轴和 主 电机辊怎么同步,他们是靠在一起的

网友B:
你好,很愿意和你探讨这个问题,要实现收卷和主电机的同步估计很难。一般收卷要收紧必定要比主电机线速度略高,完全同步是不大可能的,收卷只有靠保持张力实现收卷。如果你现在在线我可以打电话和你交流。我打过来。方便留个电话吗?

网友B:
你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明天晚上打给你。。。。。。。

网友B:
要保持张力可以考虑用主电机传动,而两根收卷轴上采用可滑动收卷芯子,并加以张力,设计时收卷线速度比要略大于主电机。最好的方法是收卷采用两个单独的力矩电机。

楼主:
好,谢谢了,我的电话是15817076180,我姓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