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浙大中控DCS 如何通讯

楼主(2010-05-18):
如题,希望高手赐教啊.

据说有一种办法是OPC,但是因为没接触国中控的东西,真的不清楚.

希望哪位高人能给个详细的说明.

网友A:
谁访问谁?估计是浙大访问S7-300:

S7-300的上位机上要安装Simatic NET的OPC服务端,

浙大中控用OPC客户端访问S7-300的OPC服务端,

要跟他们联系,才给你安装。

网友B:
 用DP 通讯 ,直接可以传诵数据的,在300的硬件组态里设置地址,等参数,蛮简单的.

网友C:
看你用什么通讯方式:

profibus:中控DCS有DP通讯模块,可以直接通讯;

modbus:中控DCS没配DP通讯模块,加一个外置的dp转modbus的协议转换网关

都可以,

楼主(2010-07-19):
小弟明白了,看来还是用PROFIBUS 。

网友D(2012-10-17):
对:beichen关于看你用什么通讯方式:profibus:中控DCS有DP通讯模块,可以直接通讯;modbus:中控DCS没配DP通讯模块,加一个外置的dp转modbus的协议转换网关都可以,内容的回复:

能说的更详细点么 。。PLC这边要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