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们师傅Wincc与西门子300PLC问题!!!

楼主(2010-05-18):
   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使Wincc与PLC通迅

     就是在电脑画面上点击按钮之类的,就能使PLC里面的“点”激活。使PLC有输出呢?

      对于,PLC与Wincc的专业术语,我还不懂。望师傅教导偶。

网友A:
是wincc的变量与PLC的变量关联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哪请问怎么才能让他们的变量连接起来呢???

网友B:
首先将S7-300的变量表导入到wincc里,这样不用再Wincc里建立变量表。然后用wincc仿真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C:
请问四楼的"jdclang_1"网友"S7-300的变量表导入到wincc里“如何实现的,详细讲一下好吗?你s7及wincc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麻烦讲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B:
你把邮箱留一下,给你发个文档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step7V5.3+office2000+wincc6.0或者step7V5.4+office2003+wincc7.0

网友C:
致"jdclang_1"网友":我plq的邮箱号是:panxuxin2002@163.com,再一次表示感谢!我现有S7和WINCC版本step7V5.3+office2003+wincc6.0不知行吗?

网友C:
致"jdclang_1"网友":已在工控网上发消息给你麻烦看一下!plq

网友C:
致"jdclang_1"网友:邮件收到谢谢您,有疑问我会给你的邮箱去信的,到时还请麻烦解答一下,再一次表示感谢!plq

网友D:
先要知道你与PLC是用什么通讯协议了,MPI或者DP还是以太网,PC部分的通讯硬件要选择正确的,MPI或者DP 的话,一般PC机上要安装CP5611卡,只有硬件链接上了,在WINCC的操作界面上选择链接。

楼主:
a引用jdclang_1 的回复内容:

step7V5.3+office2000+wincc6.0或者step7V5.4+office2003+wincc7.0

  也给我一份!!!

  谢谢  pengjing891006@163.com

网友E:
我用的是v5.4+office2000+wincc6.0,可以吗?麻烦发份资料到我邮箱wuyuexiaodai@sina.com,谢谢。

网友F:
 为什么不发到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楼主(2010-06-20):
引用 网友B:
你把邮箱留一下,给你发个文档看看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发一份给我呢?

  pengjing891006@163.com

网友G:
给我一份 谢谢zhyanzh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