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超前的吗?被罚款了?

楼主(2010-05-18):
         某酒店,生意今年一直不好,用电少,配置2台250KVA并联使用,白天观察其一级配电总电流表80A左右,其使用负载为房间节能灯,电脑多,饭堂几台小电机,三相电热烤炉,功率因数表超前0.92。空调没有几台用。

         晚上,房间节能灯多,空调开20台左右,总表线电流40多A<空调220V,平均接到三相分配>          原以为空调之类感性电器用上消耗线路上无功功率,让功率因数滞后,其功率因数表还是超前0.92。           其无功功率补偿器没投入使用。《无功功率都多超前了,没必要投入电容了》     把补偿器投入,显示欠流,退出,手动一组一组累加投入补偿电容,功率因数表越超前厉害到大0.2都有。

         奇怪的是,看几个月电费单,总电费没被罚???《一共3张,非普工业,非居民用电,居民用电,加起来比总用量应花的金额少几十块,难道超前电老虎还奖?》

         不解,超前0.90左右合理吗?高手回答。

网友A:
不低0.90是正常的

网友B(2010-06-21):
首先你的用电费的概念要分清!电费的基本组成【座机费也就是变压器的固定电费不论你用不用多得交!加上你地方附加费也是固定的交,再加你实际峰谷平的实际用电费!】那么你的功率因数的达标是你补偿柜整么用通过力率查表查出你的功率因素COS是多少,你要看你的分时表有几项,看无功正相和无功反相是多少,例如250KVA的变你的座变费是按1KVA多少钱,你既不用电为何还两台联用呢这岂不是浪费呢,应该去报停一台【在够负荷用的情况】剩下的一台操作如下【用电时把功率补偿放在自动位】【不用电的时候放手动查一下电费单上有线损算一下就是不用电时变压器给投以一个或一组固定补偿电容给变压器空载补偿,使无功正反相多不走数,就是不过补也不补】不理解我的qq823454459

问我,就说【补偿问题】否则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