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S200 PLC控制变频器MM440如何启动变频器

楼主(2010-05-18):
是PLC发出控制信号先启动变频器MM440,然后再发出某个固定频率驱动电机转动?

还是PLC直接发出固定频率信号就可以让电机转动?

网友A:
都可以,(1)设置干节点,规定固定频率运行。

               (2)也可以让plc给个模拟量输出信号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