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松下伺服不动作.

楼主(2010-05-19):
MSDA043A1A松下伺服驱动器,电机连接FP-SIGM的PLC,PLC那边YO的脉冲在输出,过程寄存器DT90044在计脉冲,用X2停机时,PLC上的脉冲输出停止,DT90044清零,PLC接线正确.伺服那边伺服ON信号正常,电源7与41脚送24V电源,OPC1与OPC2短接,连接+24V,无报警现象.接线是这样的,Y0脉冲接到驱动器4脚(PUSL2),Y1接驱动器的6脚(SIGN2),极限位OK,用F171指令编程后,伺服电机就是不动作,.Y1不管是ON或是OFF,伺服电机仍是如此,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把频率降低,然后用个步进电机联上试试,看看是电机还是PLC有问题,然后再去排查

网友B:
msd的线路不是这样接的,与A系列的不同

网友C:
PLC的COM点有没有接线

楼主:
二楼的,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