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功率变频器带小电机问题

楼主(2010-05-19):
请教一下大家:

1、现有一台30KW的MD320,电机是15KW的,想采用矢量控制方式,不知道可以不?我看到说明书上写如果变频器功率与电机功率相差太大,会影响效果。

2、如果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只相差一个等级,比如15KW变频器去带11KW的电机,采用矢量控制方式进行电机参数调谐之前,在F1参数组中,是不是要将F1-01由15.0改为11.0,F1-03由32.00改为25.00?  还需要修改其他参数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采用矢量控制,变频器最多比电机大一档,否则电机参数不准确,控制溢出。所以,30KW的变频器是不能控制15KW的电机的。如果相差一个等级是可以的。  F1组参数必须按照电机铭牌输入。其他参数不用修改。

楼主:
谢谢版主!

另外,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下,能否带大一档功率的电机呢?比如:电机额定功率为30KW,实际使用时功率也就22KW左右,那么能否使用22KW的变频器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恐怕不行。30KW的电动机,就要配30KW的变频器。

网友B(2010-06-30):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另外,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下,能否带大一档功率的电机呢?比如:电机额定功率为30KW,实际使用时功率也就22KW左右,那么能否使用22KW的变频器呢?

谢谢!

如果采用矢量的话,变频采样到的电机参数不准确的,VF还可以用的,加速度时间放长

网友B:
我碰到过22变频带用37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