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36 1TG60 变频器风机不转

楼主(2010-05-19):
求助,我这里的6SE70变频器的风机控制回路坏了,变频器运行时,风机不转。(风机确认没坏)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说明: 正常状态下,变频器运行,延时数秒钟后,风机运行。

查线结果:外供220VAC电源经过两个熔断器后,L相直接上风机,N相上变频器控制板插头,然后再返一根线到风机,应该控制就在N相上,但是,变频器内部空间太小,伸不进去手。另,控制板接风机线的位置好像烧糊了。

网友A:
上海锝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工业自动化控制企业,专业生产工业冷却塔风机. 传感器专用连接器(螺纹标准M12、M8)、编码器联轴器,电机联轴器。为企业提供生产过程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非标PLC控制柜,变频柜加工、现场技术服务,配电系统控制和自动化工程项目改造。同时代理进口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变频器,PLC等自动化产品。为众多企业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联系人:闵小姐 15821591160 电话:021-39520660—807
传真:021-39520661—806 QQ 1179267021
公司网站:www.debon-gk.com 邮箱: 1179267021@qq.com

公司主要代理销售产品有:德国倍加福P+F接近传感器,德国倍加福P+F光电传感器,德国倍加福P+F超声波传感器,德国倍加福P+F编码器,德国倍加福P+F安全栅。英国MTL安全栅。德国 SEW变频器,减速电机。德国施迈赛Schmersal, 德国SICK施克传感器, 德国SICK施克编码器。上海格立特变频器,德国TURCK图尔克传感器。美国 BANNER邦纳传感器。德国KUBLER库伯勒编码器。德国MEYLE梅尔编码器。TR帝尔编码器。日本KOYO光洋编码器。日本OMRON欧姆龙传感器,编码器。日本NEMICON内密控编码器。日本SUMTAK森太克编码器。日本TAMAGAWA多摩川编码器。瑞士ELCO宜科编码器。NORTHSTAR北极星编码器,ELTRA意尔创编码器。丹麦SCANCON编码器. .FRABA 编码器.LEINE&LINDE莱茵林德编码器。RADIO-ENERGIE雷恩编码器。更详细资料请浏览公司网站。www.debon-gk.com
上海格立特变频器一级代理:
VC3000/3100系列矢量型变频器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C3000-R75G3 0.75KW
VC3000-1R5G3 1.5KW
VC3000-2R2G3 2.2KW
VC3000-04G3 4KW
VC3000-5R5G3 5.5KW
VC3000-7R5G3 7.5KW
VC3000-11G3 11KW
VC3000-15G3 15KW
VC3000-18G3 18.5KW
VC3000-22G3 22KW
VC3000-30G3 30KW
VC3000-37G3 37KW
VC3000-45G3 45KW
VC3000-55G3 55KW
VC3000-75G3 75KW
VC3000-93G3 93KW
VC3000-110G3 110KW
VC3000-132G3 132KW
VC3000-160G3 160KW
VC3000-185G3 185KW
VC3000-200G3 200KW
VC3000-220G3 220KW
VC3000-250G3 250KW
VC3000-280G3 280KW
VC3000-315G3 315KW

VC3200系列矢量型注塑机节能变频柜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C3200-11G3 11KW
VC3200-15G3 15KW
VC3200-18G3 18.5KW
VC3200-22G3 22KW
VC3200-30G3 30KW
VC3200-37G3 37KW
VC3200-45G3 45KW
VC3200-55G3 55KW
VC3200-75G3 75KW

单相直流电机调整器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SZJD-100L DC180V,1.0KW,6.0A
SZJD-101 DC180V,1.1KW,7.0A
SZJD-102 DC180V,1.8KW,9.0A
SZJD-103 DC180V,4.0KW,23A
SZJD-104 DC180V,5.5KW,31A
SZJD-104A DC260V,5.5KW,22A
SZJD-105 DC180V,7.5KW,42A

三相直流电机调速器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SZJD-301 DC440V,7.5KW,21A
SZJD-302 DC440V,20KW,56A
SZJD-303 DC440V,25KW,67A
SZJD-304 DC440V,33KW,95A
SZJD-305 DC440V,45KW,118A
SZJD-306 DC440V,55KW,139A
SZJD-307 DC440V,75KW,197A
SZJD-308 DC440V,110KW,276A
SZJD-309 DC440V,160KW,399A
  160KW以上

VRQ1系列软起动器具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RQ1-22 22KW
VRQ1-30 30KW
VRQ1-37 37KW
VRQ1-45 45KW
VRQ1-55 55KW
VRQ1-75 75KW
VRQ1-90 90KW
VRQ1-110 110KW
VRQ1-132 132KW
VRQ1-160 160KW
VRQ1-200 200KW
VRQ1-250 250KW
VRQ1-320 320KW
VRQ1-400 400KW
VRQ1-500 500KW

VF11系列交流变频器(通用型、恒转矩负载)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F11-R75G2 0.75KW
VF11-1R5G2 1.5KW
VF11-2R2G2 2.2KW

VF10第列交流变频器(通用型、恒转矩负载)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F10-R75G3 0.75KW
VF10-1R5G3 1.5KW
VF10-2R2G3 2.2KW
VF10-04G3 4KW
VF10-5R5G3 5.5KW
VF10-7R5G3 7.5KW
VF10-11G3 11KW
VF10-15G3 15KW
VF10-18G3 18.5KW
VF10-22G3 22KW
VF10-30G3 30KW
VF10-37G3 37KW
VF10-45G3 45KW
VF10-55G3 55KW
VF10-75G3 75KW
VF10-93G3 93KW
VF10-110G3 110KW
VF10-132G3 132KW
VF10-160G3 160KW
VF10-185G3 185KW
VF10-200G3 200KW
VF10-220G3 220KW
VF10-250G3 250KW
VF10-280G3 280KW
VF10-315G3 315KW

VF10系列交流变频器(风机、水泵类型,3ф380V输入,3ф380V输出)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F10-R75P3 0.75KW
VF10-1R5P3 1.5KW
VF10-2R2P3 2.2KW
VF10-04P3 4KW
VF10-5R5P3 5.5KW
VF10-7R5P3 7.5KW
VF10-11P3 11KW
VF10-15P3 15KW
VF10-18P3 18.5KW
VF10-22P3 22KW
VF10-30P3 30KW
VF10-37P3 37KW
VF10-45P3 45KW
VF10-55P3 55KW
VF10-75P3 75KW
VF10-93P3 93KW
VF10-110P3 110KW
VF10-132P3 132KW
VF10-160P3 160KW
VF10-185P3 185KW
VF10-200P3 200KW
VF10-220P3 220KW
VF10-250P3 250KW
VF10-280P3 280KW
VF10-315P3 315KW
注:风机水泵类型变频器过载能力为120%1分钟

VF15系列交流变频器(通用型、恒转矩负载)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F15-R75G2 0.75KW
VF15-1R5G2 1.5KW
VF15-2R2G2 2.2KW

VF15系列交流变频器(通用型、恒转矩负载)
型号 适配电机功率
VF15-R75G3 0.75KW
VF15-1R5G3 1.5KW
VF15-2R2G3 2.2KW
VF15-04G3 4KW

VD1系列智能电机保护器
型号 可保护电流
VD1-6.3 6.3A
VD1TM-6.3
VD1TD-6.3
VD1TL-6.3
VD1-25 25A
VD1TM-25
VD1TD-25
VD1TP-25
VD1TL-25
VD1-100 100A
VD1TM-100
VD1TD-100
VD1TP-100
VD1TL-100
VD1-250 250A
VD1TM-250
VD1TD-250
VD1TP-250
VD1TL-250
VD1-800 800A
VD1TM-800
联系人:闵小姐 电话:021-39520660-807 传真:021-39520661 QQ:1179267021
供应SICK传感器
WT2纤瘦型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强型,高精度背景遮蔽,红色光源.检测距离:2…55mm
  型号 订货号
 光电开关 WT2S-P111 1022660
 光电开关 WT2S-P131 1022661
 光电开关 WT2S-P211 1022658
 光电开关 WT2S-P231 1022659
 光电开关 WT2S-N111 1022662
 光电开关 WT2S-N131 1022663
WT2纤瘦型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 检测距离:0.8m/PL20A
  型号 订货号
 光电开关 WT2S-P161 1022664
 光电开关 WT2S-N161 1022665
WL2纤瘦型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检测距离:0.8m/PL20A
  型号 订货号
 光电开关 WL2S-F111 1022666
 光电开关 WL2S-E111 1022667
WS/WE2对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检测距离:1.2m
  型号 订货号
 光电开关 WS/WE2S-F113 1022668
 光电开关 WS/WE2S-E113 1022669
WT4-2漫反射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亮通/暗通-DC电源。检测距离:4…13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4-2P132 1015150
  WT4-2P330 1015143
  WT4-2P331 1015145
  WT4-2N132 1012874
  WT4-2N330 1012920
  WT4-2N331 1015147
  WT4-2P430 1015957
  WT4-2E132 1012875
  WT4-2E330 1013787
  WT4-2E331 1015148
  WT4-2F132 1012873
  WT4-2F330 1015144
  WT4-2F331 1015146
WL4-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亮通/暗通选择-DC电源。  检测距离:2.8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4-2P132 1015767
  WL4-2P330 1015763
  WL4-2P331 1015759
  WL4-2N132 1015769
  WL4-2N330 1015765
  WL4-2N331 1015761
  WL4-2P430 1015958
  WL4-2E132 1015770
  WL4-2E330 1015766
  WL4-2E331 1015762
  WL4-2F132 1015768
  WL4-2F330 1015764
  WL4-2F331 1015760
WL4G-2镜反射光电开关,检测透明物体,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1.6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4G-2F330 1016209
WS/WE4-2对射式光电开关,亮通-DC电源。  检测距离:0…4m
  型号 订货号
  WS/WE4-2P132 1015779
  WS/WE4-2P330 1015775
  WS/WE4-2P331 1015771
  WS/WE4-2N132 1015781
  WS/WE4-2N330 1015777
  WS/WE4-2N331 1015773
WS/WE4-2对射式光电开关,暗通-DC电源。  检测距离:0…4m
  型号 订货号
  WS/WE4-2E132 1015782
  WS/WE4-2E330 1015778
  WS/WE4-2E331 1015774
  WS/WE4-2F132 1015780
  WS/WE4-2F330 1015776
  WS/WE4-2F331 1015772
WT4-2(Teflon)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亮通-DC电源  检测距离:4…80mm,固定的。
  型号 订货号
  WT4-2P132 T01 1022966
  WT4-2N132 T01 1023763
WS/WE4-2(Teflon)对射 式光电开关,暗通-DC电源  检测距离:0…3mm
  型号 订货号
  WS/WE4-2F T01 1023764
  WS/WE4-2E T01 1023765
  WS/WE4-2P T01 1023636
WT9-2漫反射光电开关,背景遮蔽  检测距离:30…250mm
  型号 订货号
  WT9-2P110 1018577
  WT9-2P130 1018293
  WT9-2P330 1019026
  WT9-2P410 1019668
  WT9-2P430 1018295
  WT9-2P630 1019272
  WT9-2N130 1018294
  WT9-2N430 1018296
WT9-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加型,自学习模式,DC电源   检测距离,可调校:10…450mm
  型号 订货号
  WT9-2P151 1018297
  WT9-2P351 1019027
  WT9-2P451 1018299
  WT9-2P651 1019273
  WT9-2N151 1018298
  WT9-2N451 1018300
WT9-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加型   检测距离,可调校:50…1500mm
  型号 订货号
  WT9-2P160 1019097
  WT9-2P460 1019098
  WT9-2N160 1019342
WT9-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V-型,自学习模式,DC电源   检测距离,可调校:10…20mm
    型号 订货号
  WT9-2P141 1018301
  WT9-2P341 1019274
  WT9-2P441 1018303
  WT9-2P641 1019275
  WT9-2N141 1018302
  WT9-2N441 1018304
WL9-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基本型,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配反射镜 :4m/PL801A
  型号 订货号
  WL9-2P130 1018281
  WL9-2P330 1019024
  WL9-2P430 1018283
  WL9-2P630 1018268
  WL9-2N130 1018282
  WL9-2N330 1019511
  WL9-2N430 1018284
WL9-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自学习模式,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配反射镜:4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9-2P131 1018285
  WL9-2P331 1019025
  WL9-2P431 1018287
  WL9-2P631 1019269
  WL9-2N131 1018286
  WL9-2N431 1018288
WL9-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焦点35mm,自学习模式,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配反射镜:0.4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9-2P121 1018289
  WL9-2P321 1019070
  WL9-2P421 1018291
  WL9-2P621 1019271
  WL9-2N121 1018290
  WL9-2N421 1018292
WS/WE9-2对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7m
  型号 订货号
  WS/WE-2P130 1019259
  WS/WE-2P330 1019383
  WS/WE-2P430 1019261
  WS/WE-2P630 1019382
  WS/WE-2N130 1019260
  WS/WE-2N430 1019262
WT9L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激光 检测距离:30…15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9L-P330 1023977
  WT9L-P430 1023959
  WT9L-N330 1023991
  WT9L-N430 1023990
WL9L镜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激光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配反射镜:0.1-12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9L-P330 1023976
  WL9L-P430 1023958
  WL9L-N330 1023989
  WL9L-N430 1023988
WS/WE9L对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激光,自学习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50m
  型号 订货号
  WS/WE9L-P330 1023993
  WS/WE9L-P430 1023992
  WS/WE9L-N330 1023995
  WS/WE9L-N430 1023994
WT11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20…25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1-P430 1018511
  WT11-P130 1018683
  WT11-N430 1018685
  WT11-N130 1018684
WT11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强型,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80…10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1-P450 1018687
  WT11-P150 1018686
  WT11-N450 1018689
  WT11-N150 1018688
WL11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AC电源 检测距离,配反射镜 7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11-P430 1018510
  WL11-P130 1019680
  WL11-N430 1018282
  WL11-N130 1018681
  WL11-R130 1025532

W12-2光电开关 性能卓越,历史悠久
WT1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前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35…1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2-2P440 1016150
  WT12-2P140 1016148
  WT12-2N440 1016146
  WT12-2N140 1016145
WT12-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20…25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2-2P430 1016134
  WT12-2P130 1016129
  WT12-2N430 1016125
  WT12-2N130 1016122
WT12-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20…25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2-2P410 1016131
  WT12-2P110 1016126
  WT12-2N410 1016124
  WT12-2N110 1016118
WT12-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强型,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80…8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2-2P450 1016142
  WT12-2P150 1016140
  WT12-2N450 1016139
  WT12-2N150 1016138
WL12-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2m…7m 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L12-2P430 1016102
  WL12-2P130 1016096
  WL12-2P420 1016101
  WL12-2P120 1016095
  WL12-2N430 1016092
  WL12-2N130 1016085
  WL12-2N420 1016091
  WL12-2N120 1016084
WL12G镜反射式光电开关,检测透明物体,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2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12G-P530 1016289
  WL12G-N530 1016309
  WL12G-V530 1016310
  WL12G-W530 1016311
WS/WE12-2对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20m
  型号 订货号
  WS/WE12-2P430 1016157
  WS/WE12-2P130 1016156
  WS/WE12-2N430 1016155
  WS/WE12-2N130 1016154
WT12L-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激光,红光,DC电源 检测距离:30…200mm,18%反射率
  型号 订货号
  WT12L-2B510 1017959
  WT12L-2B530 1018250
  WT12L-2B540 1018251
  WT12L-2B550 1017904
WL12L-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激光,DC电源  检测距离:18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12L-2B530 1018252
  WL12L-2B520 1018253
WS/WE12L-2对射式光电开关,激光,DC电源 检测距离:80m
  型号 订货号
  WS/WE12L-2P430 1018254
  WS/WE12L-2N430 1018255
  WS/WE12L-2P410 1018256
  WS/WE12L-2N410 1018257

W14光电开关
WT14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外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80…5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4-P420 1016659
WT14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加型,背景遮蔽,红外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300…15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4-P112 1012922
  WT14-P410 1012923
WL14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5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11-P132 1012924
  WL11-P430 1012925

W18-2光电开关
WT18-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外光,DC电源 检测距离:50…7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8-2P112 1012887
  WT18-2P115 1012890
  WT18-2P410 1012895
  WT18-2P610 1012900
  WT18-2N112 1012879
  WT18-2N115 1012881
  WT18-2N610 1012885
  WT18-2N410 1015149
WT18-2漫么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50…6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18-2P132 1012892
  WT18-2P430 1012887
  WT18-2N132 1012882
  WT18-2N430 1012884
WL18-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7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18-2P132 1012906
  WL18-2P135 1012907
  WL18-2P430 1012908
  WL18-2P630 1012912
  WL18-2N132 1012903
  WL18-2N135 1012911
  WL18-2N630 1012904
  WL18-2N430 1012905
WS/WE18-2对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0…20m
  型号 订货号
  WS/WE18-2P132 1012915
  WS/WE18-2P430 1012916
  WS/WE18-2P630 1012918
  WS/WE18-2N132 1012914
  WS/WE18-2N630 1012917
W23光电开关
WT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外光,DC电源 检测距离:30…10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3-F420 1016667
  WT23-F421 1016666
WT23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增强型,红外光,DC和AC电源 检测距离:300…20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3-F410 1015925
  WT23-S112 1016249
WL23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9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23-F132 1015686
  WL23-F430 1015684
  WL23-F431 1015685
WL23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配反射镜:9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23-F132 1015686
  WL23-F430 1015684
  WL23-F431 1015685
W24-2光电开关 为恶劣工业环境研制
WT24-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100…12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4-2B240 1017813
  WT24-2B250 1017883
  WT24-2B440 1017934
  WT24-2V250 1017887
  WT24-2V540 1017888
WT24-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UC电源  检测距离:100…12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4-2R250 1017854
  WT24-2R250 1016820
WL24-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22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24-2B230 1015852
  WL24-2B240 1017859
  WL24-2B333 1017878
  WL24-2B430 1017860
  WL24-2B440 1017879
  WL24-2V230 1017880
  WL24-2V530 1017881
WS/WE24-2对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0…60m
  型号 订货号
  WS/WE24-2B230 1017861
  WS/WE24-2B240 1017862
  WS/WE24-2B333 1017874
  WS/WE24-2B430 1017853
  WS/WE24-2B440 1017875
  WS/WE24-2V530 1017877

W27-2光电开关 具有抗展性的光电开关
WT27-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100…1000mm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7-2F430 1015082
  WT27-2F431 1015086
  WT27-2P630 1015090
  WT27-2F730 1015084
  WT27-2N630 1015088
WT27-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色光源,UC电源 检测距离:100…1000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7-2S132 1015960
  WT27-2R630 1015092
  WT27-2S730 1015097
WT27-2漫反射式光电开关,背景遮蔽,红外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100…1500mm 可调校
  型号 订货号
  WT27-2F112 1015076
  WT27-2F410 1013268
  WT27-2N410 1016030
  WT27-2F411 1015085
  WT27-2F440 1015079
  WT27-2P410 1015138
  WT27-2P610 1015089
  WT27-2N610 1015087
  WT27-2F710 1015083
WL27-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配反射镜 14m/PL80A
  型号 订货号
  WL27-2F132 1015100
  WL27-2F430 1013269
  WL27-2F431 1015106
  WL27-2F440 1015101
  WL27-2F450 1015102
  WL27-2P630 1015108
  WL27-2F730 1015104
  WL27-2N630 1015107
WS/WE27-2对射式光电开关,红色光源,DC电源 检测距离,典型最大 0…35m
  型号 订货号
  WS/WE27-2F430 1015121
  WS/WE27-2F431 1015126
  WS/WE27-2F450 1015127
  WS/WE27-2P630 1015123
  WS/WE27-2N630 1015122
  WS/WE27-2F730 1015124
KT2/KT3/KT5色标检测器 检测细微差别的色标检测器
KT5G-2色标检测器 检测距离,从镜头前边缘
 光点尺寸 10±3mm/1.2×4.2mm
  20±3mm/1.5×5.5mm
  40±3mm/1.1×4.2mm
  型号 订货号
  KT5G-2P1111 1015993
  KT5G-2P1121 1015997
  KT5G-2P1211 1015999
  KT5G-2P1221 1016001
  KT5G-2P1311 1016003
  KT5G-2P1321 1016005
  KT5G-2N1111 1015981
  KT5G-2N1211 1015985
  KT5G-2N1311 1015988
  KT5G-2N111S16 1018165
KT5G-2色标检测器,静态自学习模式  检测距离,从镜头前边缘
  10±3mm
  20±3mm
  1.2×4.2mm
  型号 订货号
  KT5G-2P1112 1016628
  KT5G-2N1112 1016717
  KT5G-2P1212 1016718
  KT5G-2N1212 1016719
KT5W-2色标检测器,动态自学习模式  检测距离,从镜头前边缘
  10±3mm
  20±3mm
  1.2×4.2mm
  型号 订货号
  KT5W-2P1113 1016629
  KT5W-2N1113 1016630
  KT5W-2P1213 1016715
  KT5W-2N1213 1016716
  KT5W-2P113S24 1019598
KT5G-2色标检测器,动态调节灵敏度  检测距离,从镜头前边缘 10±3mm
  型号 订货号
  KT5G-2P1114 1016999
  KT5G-2N1114 1017000
KT5W-2色标检测器,静态自学习模式  检测距离,从镜头前边缘 10±3mm
  型号 订货号
  KT5W-2P1116 1018044
  KT5W-2N1116 1018045
联系人:闵小姐 15821591160 电话:021-39520660-807 传真:021-39520661 QQ:1179267021
SICK施克编码器全系列:
编码器型号 订货号 脉冲数

ATM60-DAH13X13 1030019 8,192 x 8,192
ATM60-CAH13X13 1030026 8,192 x 8,192
ATM60-PAH13X13 1030015 8,192 x 8,192
ATM60-AAM12X12 1030012 4,096 x 4,096
ATM60-AAL12X12 1030011 4,096 x 4,096
ATM60-AAK12X12 1030010 4,096 x 4,096
ATM60-AAA12X12 1030009 4,096 x 4,096
ATM60-D1H13X13 1030018 8,192 x 8,192
ATM60-C1H13X13 1030025 8,192 x 8,192
ATM60-P1H13X13 1030014 8,192 x 8,192
ATM60-A1M12X12 1030008 4,096 x 4,096
ATM60-A1L12X12 1030007 4,096 x 4,096
ATM60-A1K12X12 1030006 4,096 x 4,096
ATM60-A1A12X12 1030005 4,096 x 4,096
ATM60-D4H13X13 1030017 8,192 x 8,192
ATM60-C4H13X13 1030024 8,192 x 8,192
ATM60-P4H13X13 1030013 8,192 x 8,192
ATM60-A4M12X12 1030004 4,096 x 4,096
ATM60-A4L12X12 1030003 4,096 x 4,096
ATM60-A4K12X12 1030002 4,096 x 4,096
ATM60-A4A12X12 1030001 4,096 x 4,096

施克盲孔轴套 订货号

SPZ-3E8-AD-A 2029177
SPZ-1E4-AD-A 2029175
SPZ-1E2-AD-A 2029180
SPZ-012-AD-A 2029179
SPZ-010-AD-A 2029178
SPZ-008-AD-A 2029176
SPZ-006-AD-A 2029174

施克ATM60 Profibus总线适配器

AD-ATM60-SR2DN 2029227
AD-ATM60-SR1DN 2029226
AD-ATM60-KR2DN 2029229
AD-ATM60-KR1DN 2029228
AD-ATM60-SR2CO 2020935
AD-ATM60-SR1CO 2031686
AD-ATM60-KR3CO 2029232
AD-ATM60-KR2CO 2029231
AD-ATM60-KR1CO 2029230
AD-ATM60-SR3PR 2031985
AD-ATM60-KA3PR 2029225

欢迎来电、来函上海锝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垂询型号价格!021-39520660-807

楼主:
已经改为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由PLC控制,问题暂时解决!